楼主(2016-04-29):
这里是一处光伏发电场 ,按要求是要电业局来人作主接地网接地测试的。将一块摇表放在高压室,将电压线放置在距摇表一百多米远处,电流线放置在五十多米远处,摇测结果为1.34欧姆 。但不知这是怎么个原理 ,目的又是啥 ,特来请教,谢谢!完整的操作步骤是怎样的呢?

网友A:
楼主说的摇表是接地电阻测试仪,除了楼主说的两条线,还有一条接在高压室的接地极上。

网友B:
给接地装置(接地极或接地网)施加一个电流I,测量接地极(网)上的电压U,电压与电流相除就得到电阻

网友C:
这个同样不明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摇表是接地电阻测试仪,除了楼主说的两条线,还有一条接在高压室的接地极上。
哦,咋没注意呢

网友D:
只好手头有点接地电阻的资料,现转过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好手头有点接地电阻的资料,现转过供参考。
谢谢,真长知识!

楼主:
看来我所看到的只是那根红线和兰线了,那根黑线是接在了配电室中的接地极上了,只是我没有看到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好手头有点接地电阻的资料,现转过供参考。

EP与PC之间距离是否一定要相等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EP与PC间距离要求相等,并应保持为直线。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