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6-04-29):
西门子440变频器37KW,现在单测电源板,运行时触发正电压只有5V,并有波动,面板频率可调,停止时是-5V,且六路情况都一样。测的4506的6脚电压分别是15V和-5V,触发电压低了,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低了,你所测的是有效值,实际号是波峰15波谷-5之间跳变的脉宽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刚才用交流档测了一下,都有10伏,但有一路上臂的电压为12伏。

网友A:
那你先测驱动电路的供电,可能那路供电就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过检查是有一路稳压二极管焊脚虚焊,补焊后电源电压和脉冲电压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