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 7.5KW

楼主(2016-04-29):
之前通电就报F029,我把模块和整流桥拆了检查到是电流检测厚膜坏了,换了一块电流检查厚膜,在母线通电,驱动测试正常后,面板显示o009,想用面板启动,把参数备份后,改了参数,用OP1S给了频率10HZ,一启动就报F026,能复位。主接触器吸合断开,请教大家一下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有短接线,在24V那里怎么短接有一个端口是9个插针的,图片在这里

网友A:
F026?是什么故障呢?看看电流检测回路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屏蔽驱动呢

网友A:
屏蔽驱动故障,参数好像是P820,但是我不推荐屏蔽故障,特别是有些恶性故障是不能屏蔽的。还是查找原因,确定故障点为好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

网友B:
搞定了,分享一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会那6块厚膜,有两块长的,4块短的,按照平时修别的机子一般是看光耦决定驱动电路,这种情况也是看驱动电路来分析的,4块短的只是一般的信号控制和截止,没有检测信号线,那两块长的就有带检测过流信号线的,一块是管上桥的,一块是管下桥的,在5脚和8脚二极管的负短接。给他形成导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哇,够牛。

网友C(2016-07-04):
你好,楼主能把维修的最后一步说的明白一点,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没有看明白你的帖子,驱动板图纸我有的。

网友C:
就是那个5脚和8脚的二极管的负极负极短接。

网友D:
关于屏蔽方法,可以详细参考我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6141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功率大小屏蔽的方法有区别,在确保驱动电路正常情况下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