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9):
1、目前流行的六轴机器人编码器是接入伺服控制器做半闭环控制,还是接入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做全闭环控制。
2、编码器选型一般是增量编码器还是绝对编码器。
3、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编程时,怎么把机器人坐标系和伺服控制的目标位置联系起来。
求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编码器是绝对值的,可联系成都一家公司!专门做数控的!

网友B:
我也刚开始接触工业机器人,看过一些机器人控制柜,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大多是接在伺服驱动器上。

网友C:
6轴机械手的伺服驱动系统一般都是成套供应的,比如品牌级别的高精度伺服驱动器,只能选购台资品牌或者外资品牌,运动控制的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也是成套供应的。
除非像ABB,川崎之类的超大型公司,可以耗巨资自行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