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9):
380V转230VAC的变压器,出来两根线L1和L2,后面接各种负载,有的负载比如单相电机直接接没问题,但有些设备比如UPS,输入要求是L和N, 虽然也是230V,变压器出来的230VAC直接接行吗? 需要把变压器的L2对地短接变成N吗?

网友A:
电压等级对就行

网友B:
直接接就行了。加变压器的目的是为了防干扰吧

网友C:
搞清楚L1和L2是什么电压,不能随意将L2接地可能发生短路哦。

网友D:
你这个只要电压一致就行了。

网友E:
就按平常接单相电那么结没有L N之分

网友F:
一些地方,L1对L2是230,但是对地(这里没有N概念)各是115.

网友G:
可以的,没问题。只要电压相符就行。380V变230V对设备有保护作用。

网友H:
直接接吧
要不然隔离变压器不就不能用了

网友I:
主要看变压器是隔离型的还是自藕的。

网友J:
你所说的变压器应该是隔离变压器,二次220V的电压与地没有任务联系的,不要与地再连接了!

网友K:
电压相同就行。

网友L:
实际上我个人感觉有时候不能死读书或者读死书呀

网友M:
电压一样就行

网友N:
变压嚣输出电压和功率符合要求就可以的。

网友O:
直接接上就好

网友P:
380V变220V的变压器应该是自耦变压器,没有零线

网友Q:
电压对就没问题的。

网友R:
只要电压相符就行

网友S:
直接接就行了

网友T:
直接接着就行。

网友U:
楼主概念不清,只要电压一样,变压器功率足够就可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