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9):
维修一台变频器,故障: 启动或停机过程中有时报UV1主回路欠压保护,可复位,中间继电器跳开又吸合。怀疑整流触发板有问题,拆机检查触发板未发现问题,整流模块也是好的,主回路正常,恢复变频器,再次通电检查,故障没有显现,面板显示UV1时,我检查过直流母线显示电压,是正常的,这说明电压检测电路是好的,那么问题应该出在,欠压保护电路与中间继电器24V反馈电路上,先检查24V反馈电路,原理是这样的,24V反馈电压通过一只电阻,此电阻的两端,分别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和一个电阻串联到CPU的11脚,链路上有一只C68贴片电容与地连接,起滤波作用,有一只DAN217贴片二极管起双向限幅作用,怀疑有漏电,将C68【104】换一只新的,重新试机,一连两天重复试机,故障没有重现,修复。

网友A:
原因出在24反馈回路上?具体说说

网友B:
看不懂,如果能图文并荗就好了

楼主:
不会用电脑画图,变频上电的过程,即变频器完成自检的过程,电压检测电路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正常通过,否则跳欠压或过压,检查接触器是否吸合,及电源板继电器的一对敞开触点是否闭合,否则跳欠压保护,24V反馈回路是检测继电器线圈电压或触发板反馈回来的24V电压是否正常的电路,若24V太低或丢失,变频器将报主回路UV1欠压保护。24V经电阻网络降压及分压为4.6V左右电压给CPU的11脚。CPU的11脚检测到低于此电压的异常信号,就报UV1.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教 变频器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