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问题

楼主(2016-04-29):
请教个问题大侠些,西门子S7-200PLC,启动一个点时两个Q点输出,停止时接近开关接触到第一个点时,一个Q点停止,接近开关接触到第二个点时,另外一个Q点也停止输出,这个程序怎么写,谢谢!

网友A:
这也要用PLC吗?

楼主:
我想这个程序怎么写,一个接近开关,两个接触点,减速停车。

网友B:
i1 上升沿 set Q1,Q2
i2 上升沿 reset Q1
i3 上升沿 reset Q2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我问的是一个接近开关,两个接触点停。。。。。

网友C:
顺序控制加计数即可,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吗

网友D:
就是个顺序动作

楼主:
就是不懂嘛,在自学。。。,老大能否上传一个程序我学习学习,谢谢1

网友E:
听着不是很明白!再表达清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启动的时候两个Q点输出,接近开关在接触到第一个限位位置时,一个Q点停止输出,接近开关在接触到第二个限位位置时另外一个Q点停止输出。。。。。谢谢。能否上传一个梯形图?

网友E:
回复 楼主:
q点停后如果松开限位开关的话,q点要启动还是保持停止

网友F:
看看这个怎么样200的我使用的不怎么顺手

楼主:
谢谢大师。。。。。请问哈程序编好,下载下去,I0.1只能一下,Q0.0和Q0.1就停止了,怎么回事?

网友F:
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