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前身叫什么

楼主(2016-04-29):
一下子记不得了,早些时间,一种类似PLC的可编程控制器,点数很少,可以在面板上简单编写程序的东东叫什么名称?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是指这个,也不算是前身。。。

网友B:
那应当不是PLC的前身,不止一个厂家有类似产品(例如1楼所说),好像是逻辑控制器还是什么。

网友C:
听你描述好像是说LOGO!,但是LOGO!出现比PLC晚很多。

网友D:
西门子的logo!,三菱的小阿尔法等。
功能比较简单,但应该不叫PLC的前生。

网友E:
先有PLC,然后有的类似LOGO一样的控制器

网友F:
可编程序控制器最早是叫PC。由于个人计算机的发展PC成了个人计算机的专称,为了区别,才把可编程序控制器称为PLC。

网友G:
前身是继电器控制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一样的想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前身是继电器控制
这个倒是实话,本来研发就是这样子才开始的。

网友B:
印象中,其早期的简称是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后来随着功能的扩展,改称为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C);而由于随后个人计算机(PC)的几乎家喻户晓,又逐渐恢复了PLC的简称。
PLC是一直相承发展而来的,好像没有过前后身的划分。

网友J:
呵呵;最早的PLC就是简单的逻辑控制,只能数字量输入输出,定时器+计数器等基本的功能;没有模拟量、定位、通讯等这些功能;

网友K:
是不是PLB?

楼主:
对,先谢过!是logo PLC普及了,不知这小玩意还有没有前景!

网友L:
最早使用可编程控制器的是通用公司,当时是好像是像招标一样让N多家电气控制系统的研发厂商参与竞标。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PLB?
PLB只是一个过渡,真正的前身是PLA

网友N:
以前都是单片机,慢慢衍化出plc

网友B:
回18楼:
单片机,可能要稍稍晚一点。

网友O:
在被称为PC机的前身 是单板机

网友B:
回20楼:
若所称PC机是指“个人计算机”,则它是微型计算机;若指可编程控制器,则单板机与之 应当没有直接相关性。
单板机也使用微处理器,它把输入、显示等集成在一块电路板上(也有外接键盘、显示器作为控制板使用的)。

网友P:
最早自动化是继电器逻辑控制,然后是二极管矩阵控制,再往后就是单板机控制,那种打孔纸带编程,然后就是传说中的PLC,当然还有专用PLD可编程器件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最早自动化是继电器逻辑控制,然后是二极管矩阵控制,再往后就是单板机控制,那种打孔纸带编程,然后就是传说中的PLC,当然还有专用PLD可编程器件
plc发展很快,现在不知第几代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A:
logo?
不对.
最早提出这思路要求的是美国通用汽车.要求取代继电器控制装置的要求,1969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研制出了第一台可编程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