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9):
据说三年前换过一次变压器,由原来的600多KVA增加到1000KVA, 现在高峰期的总功率近700KW(我还没搞清楚是有功还是视在功率),现在要增加一台设备就有200多KW,其中电加热功率150KW,一台电机就有45W,外加一些小电机。  初步估算是满负荷运行, 我在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也很欠缺,有人说达到额定容量的80%比较理想,再多就不好了,也有人说可以短时间过负荷,我现在不能断言不行,只能说够呛。

另外点加热功率可能只有升温阶段电流最大,保温阶段电流会小,45KW的电机,实际也不会满负荷,所以实际耗电功率与设计参数数据会有6-8折,大家说有问题没?

另外我想问问300A的电流要多粗的电缆,按照5-8A一平方算60个平方就够了,可是查有些导线载流量的表格,要100多平方哦,只有2-3A一个平方。

网友A:
有人说达到额定容量的80%比较理想,再多就不好了,也有人说可以短时间过负荷。

以上的说法都没错,说达到额定容量的80%比较理想,这里的意思是经济运行,也就是说此时的变压器的效率最高。

短时间过负荷,这里的意思是变压器在工厂发生特殊情况时,可以短时间的过载运行,具体的时间、及过载率可百度一下。

当然,也可以100%的负载运行,此时指的是连续运行,不过,此时的运行效率不及70%的负载时的高。

楼主:
就靠总断路器过载保护靠得住不?

网友B:
严格按载流量表格计算,甚至电缆还要放大一个规格。

网友C:
变压器的选择首先是供电电压,然后是计算负荷,同期系数还要考虑,当前的工作电流和功率因数都是计算依据,300A可以根据电缆安全载流量、敷设方式和经济实用性来选择适应你的电缆品种

网友D:
300A用185平方比较安全

网友E:
   可以参考上面的负荷计算文档,不知道你们负载性质,如果是全年生产的,增大变压器容量可以,如果是季节性旺季淡季很明显,或者分区域工作,个人建议是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台小变压器,这样在淡季可以停掉大容量变压器,用小变压器作为检修或值班电源使用,前提是必须做好低压回路的闭锁保护和切换这些。
   电缆截面积越大,单位载流量就越小,具体查手册,240mm2的YJV电缆,我记的大概是2.9A/mm2,还要是所谓的国标电缆。

网友F:
你的加热不能换成其他不用电热的方式么,那样就基本可以不用增加变压器,但是补偿柜容量肯定要的增加的

网友G:
估算功率不太准确,最好在用电高峰时准确测一下电流,以确定带载能力。
300A的电流国标线的话150平方是可以的,为了安全最好185平方。

网友H:
没事的   我们公司的高峰时过载了额定百分之40,都正常使用

网友I:
没事的,稍微超一点没事,用185的国标电缆注意散热

网友J:
如果以后还有要新增设备的计划,跟领导申请一下向供电所增容吧。
电力变压器满载或者超载运行都是很危险的,先不谈论变压器本身的带载问题,你的低压总配电柜绝对是按1000KVA选型和安装的,低压配电柜满载或者超载运行,我们有案例:配电柜内部的隔离刀开关一年之内烧毁了两次。

网友K:
个人认为 纯感性负载电机类 700-800kw没问题 尽量先起动大容量电机。 无功补偿必须做好 600千乏以上 放心使用。电缆选用和距离有决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以后还有要新增设备的计划,跟领导申请一下向供电所增容吧。
电力变压器满载或者超载运行都是很危险的,先不谈论变压器本身的带载问题,你的低压总配电柜绝对是按1000KVA选型和安装的,低压配电柜满载或者超载运行,我们有案例:配电柜内部的隔离刀开关一年之内烧毁了两次。

前年计划是5年内搬迁到新基地,现在还只完成规划和设计,动工建厂房,买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审批(质量体系考核)需要较长的时间,现在设备跟不上产量需求和销售目标,所以先在老基地增加设备增加产量,不会做其他投入。

网友L:
不想投资,借电也是一个思路啊。

网友M:
加这么多肯定不行了
300A电流用150的线吧,实在不行就125也能凑活!

网友N:
同意6楼,

网友O:
kva是视在功率,kw是有功功率。300A用120或150平方的铜线。

网友P:
三相额定电流的话,需150平方的电缆

网友Q:
高峰700kw,那电流多少呢!100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是1420A,你看下总用电电流,再算一下增加容量的电流,就可以,300A电流起码要120平方的铜线。

网友R:
如果无功补偿做的好,负荷100可以运行一段时间,但是要加强巡检。300A 150的铜电缆足以。

网友S:
300A最好要用185平方电缆,你光记得十下五,还有一句是百上二。

网友T:
学另外一个帖子,借电吧

网友U:
变压器应该根据计算负荷选择,计算负荷涉及负荷性质及负荷的需要系数、同期系数、自然功率因数、补偿后功率因数等。变压器经济运行推荐65%负荷率,也是铜损、铁损接近时的负荷率。
300A电流选择铜电缆150以上,铝电缆选185以上。为什么要加上“以上”这个词,因为选择电缆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敷设方式,敷设方式不同,安全载流量有较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S:
300A最好要用185平方电缆,你光记得十下五,还有一句是百上二。

谢谢,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所以从来没想过

网友V:
加强变压器散热,你的负载完全可以应付

网友W:
引用 楼主:
据说三年前换过一次变压器,由原来的600多KVA增加到1000KVA, 现在高峰期的总功率近700KW(我还没搞清楚是有功还是视在功率),现在要增加一台设备就有200多KW,其中电加热功率150KW,一台电机就有45W,外加一些小电机。  初步估算是满负荷运行, 我在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也很欠缺,有人说达到额定容量的80%比较理想,再多就不好了,也有人说可以短时间过负荷,我现在不能断言不行,只能说够呛。

另外点加热功率可能只有升温阶段电流最大,保温阶段电流会小,45KW的电机,实际也不会满负荷,所以实际耗电功率与设计参数数据会有6-8折,大家说有问题没?

另外我想问问300A的电流要多粗的电缆,按照5-8A一平方算60个平方就够了,可是查有些导线载流量的表格,要100多平方哦,只有2-3A一个平方。
变压器能否正常运行,只需注意一个参数_温度,只要温度不超标就能用。另外普通电力变压器是自然风冷,可以加风扇变为强迫风冷,甚至水冷,这样就能增加变压器的出力,这样长期过负荷30%没问题。当然过载运行损耗加大,但与增加容量需要投资、又要多缴基本电费相比,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多快好省的极妙之法。

网友X:
如果你不想增容,就这样使用,变压器做好散热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建议

网友Y:
变压器容量小点,电缆线用铜的150,或铝的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