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9):
    普通星型三相电机改成三角型,用单机变频器带,会出现那些问题?有的说可以选择大一点的变频器,可以使用!有的说电机长时间运行会发热!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A:
220v单相变频器吗?3KW以上的就是三角形接法。不能改。

楼主:
是单相220V的!

网友B:
1.5KW的改三角形接法,用同功率变频器使用超过一年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是3AC220V,只要电机电流不超过,连续运行就没问题。一般的,电机铭牌数据都会标注星形连接和角形连接的电流值。按照该标注控制电流,就行了。

网友D:
楼主,你要注意你的电机支不支持这样的接法,如果你的电机原来是星接380V的,如果改成三角接变频器输出不可以是380V要是三相220V的变频器.否则电机马上烧

楼主:
是三相220V!

网友E:
能改成三角型接法的就单相供电的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F(2016-06-02):
四千瓦以下的电动机可以改,只是驱动输出力矩变小了,只能驱动轻负载,重载将带不动。可以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