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怪病

楼主(2016-04-29):
故障:恒通HT6000变频器,功率45千瓦。去年秋天客户反映主板继电器不停的吸合,并且一直报加速过流。后来维修驱动板,更换模块后故障消失,带负荷试机8天左右,一切正常。客户10月份把机器拿到现场安装后,打电话说键盘不灵敏,开机几小时正常就停机。今年客户反映键盘随便哪个按键都能停机,并且无法启动,今天到现场发现上电主接触器不吸合,键盘有失灵现象。求助各位老师判断是何故障,有无代换驱动板或主板?

网友A:
接触不良,或有虚焊的地方。国产的细节做的不好。在这一点上。

网友B:
检查主板供电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主板故障可能比较大,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C:
检查一下接触器辅助触点,反馈回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