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问题

楼主(2016-04-30):
McGs通用版要使用,怎么会是30分钟开发版?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搞触摸屏还是组态软件呢?

楼主:
组态软件!准备McGS通用版做服务器,Wincc做客户端,可McgS通用版才30分钟开发版,如何解决?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B:
给厂家打电话问问,好像需要密狗之类的!

网友C:
mcgs组态软件不是免费的,需要加密狗,可以向厂家购买。mcgs中间变量算点数,根据需要购买相应点数的狗。

网友D:
这是要收费的!亲

网友E:
都得花钱买授权那还是换别的组态软件吧。

网友F:
只是开发的话很简单
1,保存。2,退出,3,再进入 ok了,又一个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