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30):
用三菱developer做仿真,程序检查后,出来这个结果,请好心人帮忙告知怎么改啊

网友A:
合并线圈的执行条件。

例如:
LD X0
OUT Y0
LD X1
OUT Y0

可以合并成:
LD X0
OR X1

网友B:
非要用双线圈的话,试试跳转指令,将一个线圈写入子程序里面!

网友C:
如果双线圈不会产生意外结果,可以选择允许.
如果不行,按1楼.
如果很难合并条件,可以用set/reset.

网友D:
如果是不希望出现的双线圈,可试情况修改;
例如1楼的前一段程序,也可将两个Y0分别改为M0、M1,然后由M0、M1控制Y0,等。

网友E:
没有指针,那么双线圈的运行结果以程序段最后一个逻辑扫描结果为最终输出,例如一楼的程序,在没有修改前的运算结果应该就是X1来控制,X0的控制是无效的!

网友F:
第一个输出到中继M100,第二个同样输出中继M101,然后M100、M101并联输出到Y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输出到中继M100,第二个同样输出中继M101,然后M100、M101并联输出到Y
把两个线圈合到一起就行了,楼上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