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30):
首先祝各位五一节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今天接到个私活!更换300系列的CPU 原CPU是6ES7 313-60F03-0AB0 自带16带DI和16点DO

更换成6ES7 313-5BE01-0AB0的CPU如图

换上去改下硬件组态,和分配下自带的地址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有么?请师付们指点下。还不知道客户有没有带DP网络

网友A:
程序备份、上传、下载,
通讯口不匹配,2DP是否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DP口

网友B:
不同型号不要换,这样调试非常的麻烦,很多的事情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建议你还是用原来的型号换,免得麻烦,24年的工控维护经验使我还是这样和你说了,除非客户一定要求不同型号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C:
这个很简单,你最好要他提供一张一样的mmc卡,免得出现意外,把组态改一下,地址对应好,关键是cpu的组态搞好,从站可以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复制完了,仔细对一下地址,看新的是不是都把老的包含了,cpu多出来的模拟量可以不用管,编译通过就ok,记得把所有的程序复制到新项目,但是不要复制系统数据,组态的时候会要删除原cpu,在出来的提示中,不要选择删除程序,否则程序也删除了,复制起来不方便!好像没有其它要注意的了!
一定要用新卡,那样风险就要小些,实在不行可以还原!再就是要备份好原程序,做到这两点,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搞了!
这个月头,我刚刚给中富换个一套,二十分钟搞定,到现在还没任何问题!
我那次是原来的个mpi口坏了,原设计是mpi与一个400的通讯,mpi坏了,通讯不了,两个机器全部开不起来,备件型号不一样,没办法才找到我搞的!

网友D:
硬件全部是客户提供对吧,私活只负责程序和调试。如果这样,并且是第一次搞,报价合理一点就得了,比如直接按项目报总价:¥?000元,?可以是1~6之间吧,以后也好继续合作。

网友E:
据了解楼主是牛人来的。西门子300 如果有原程序只是换下别的CPU 。先将原程序备份是必须的。在硬件组态上选择CPU 更换型号。有DP 也只是站点设置。模块起始地址设成一样。输入输出如果没有变化,程 序上也不需要什么更改下载就直接可能用。当然具体还是要看看现场情况什么样子。

网友F:
如果是高端替换低端,一般注意程序以及内存范围,一般高端都支持低端CPU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