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PLC编程电缆

楼主(2016-04-30):
各位大师,新手求教三菱FX1SPLC 读写程序的 USB-SC09-FX编程电缆的驱动, WIN8操作系统装了一下不支持怎么办。有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啊,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呵呵;联系你的电缆供应商;如果不支持WIN8,那你只能换win7的电脑上使用;

网友B:
从XP---W10全部支持,要不要试试?
或者你先驱动精灵来一下?

网友C:
电脑水平一般还是用win7好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禾川的模块三菱都能用

网友E:
FX1S有专用下载上传程序电缆,FX1SPLC的通讯口RS422,和有RS232接口的计算机直接通讯,如果你的计算机没有RS232九孔通讯接口,可以选用USB转串口线通讯,电子市场有售,有驱动光盘很好用.

网友F:
如果是系统不支持 只能换系统 要 么就是用最新的编程软件

网友G:
驱动安装也有分别的,黄色线和黑色线的驱动就不一样的

网友H:
系统升级W10

网友I:
我的WIN10,用万能驱动安装的
好使

网友J:
驱动装不上还是发现不了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