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720-11K-A1技术问题,请指导~

楼主(2016-04-30):
有一台三菱FR-A720-11K-A1在现场通电一按启动就报错过流,把另外一台同型号完好的整机拆过来后设备能正常运行,确定了外围和电机没有问题!通过互换主板和机器后确定是是主板问题,然后买了一张同型号的主板回来后用变频器面板把正常运行的机器参数拷贝到新买的主板后试机(主板是二手的),启动不报过流,但是机器不能运行!(此机用了通讯卡)想问一下,这样拷贝参数不能全部拷贝过来吗?有的参数需要手动修改吗?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A:
参数可以拷贝的,你用的是什么通讯卡?

网友B:
过流的故障和通讯卡没有关系吧,通讯卡就和运行有关,看看运行模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卡fr-a7nc,我现在把新买回来的主板(二手)把参数考好后装到变频器上通讯卡全部都插上,机器就是无法运行起来~不知道是参数原因还是我板子原因?~~~~~~~~~能留个QQ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知道没关系~我现在的意思是把参数拷贝到我买的二手主板后~机器还是不能正常启动~不知道是参数原因还是我买的主板是坏的~~~

网友C:
参数可以对比看看,参数一样,通讯卡是好的,主板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