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30):
我想用维伦MT与信捷的通讯,线还没焊,想在线模拟一下,但是显示PLC没通讯上,请问谁有做过?

楼主:
连接了一下午了,维伦的都休息放假了,信捷的也是,我也没用过信捷的

楼主:
还有哪位大神还在岗位上过劳动节么?

楼主:
醉了,好久没来,人气都没了

网友A:
连线,通讯参数对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可以慢慢焊接,现在在线模拟不行啊,能在线模拟说明参数对了,下载线没问题,PLC可以下载,USB转232,要是屏能在线模拟就可以了。如果有的话截图一下屏与PLC的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哪个参数不对啊,个人感觉没问题,现实却无法在线模拟

网友A:
mt的用plc编程电缆,通讯参数19200.不难

楼主:
过五一了兄弟们

网友B:
在电脑里可以用离线模拟触摸屏程序,在线模拟需要屏连接plc才行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已经可以用,我得意思是触摸屏在线调试PLC,在线模拟。台达的,我以前都用过,今天这个都没客服可以问,就上这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电脑软件可以直接调试PLC的,不需要屏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线指的是用维伦的软件直接控制PLC,台达的,还有其它几个品牌都试过,信捷第一次就卡住了,这里非要信捷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好好看看手册吧,用电脑在线模拟威纶通触摸屏是要接plc的。

网友A:
用编程电缆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C:
与台达PLC的通讯线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前辈以前聊过几次哦,帮我看看到底是哪个参数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忙看一下哪个参数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帮忙看一下哪个参数不对啊,人多力量大

楼主:
在线模拟可以了,把虚拟端口号改了下。

网友D:
还没搞定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线模拟可以了,把虚拟端口号改了下。

没错,是要改端口的,记得下载到触摸屏时还要改回来的。因为在线模拟用的是电脑上的COM口,而实际连接是触摸屏上的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