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断路器符号,断路器后面那个圈圈是什么,是互感器吗?

楼主(2016-04-30):
请问这是什么断路器符号,断路器后面那个圈圈是什么,是互感器吗?

网友A:
漏电断路器,互感器.

网友B:
标有30mA,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C:
四极漏电保护断路器,25A,

网友D:
后面哪个圈圈是漏电断路器内部的脱扣线圈吧。

网友E:
漏电保护器吧

网友B:
若是脱扣线圈,则不应画在导线上。

网友F:
应该是漏电断路器

网友G:
C型4P25A漏电电流为30MA的保护开关

网友H:
不错是漏电保护器

网友I:
三相四线漏电断路器

网友J:
漏电断路器

网友K:
4极漏电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