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问题

楼主(2016-04-30):
欧姆龙怎么使用两个寄存器,感觉不能像三菱一样用双字传送啊

网友A:
movl呀 双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令格式这么输呢? 传送30000以上的数字 直接报错

网友B:
先说什么型号的plc,再问问题,回复就有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令格式这么输呢? 传送30000以上的数字 直接报错
把你的图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