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30):
今修复一台45KW(四方e780)变频器,带22KW电机空载试机时遇到奇怪问题
情况如下:
1、电机转动声音正常
2、三相输出电压正常(带载测的)
3、钳表钳三相电流分别为18A,16A,8A

请问这个电流正常不?

网友A:
这个明显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啊,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B:
回复楼主,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有两种可能,一驱动电路光耦低效,二IGBT模块老化内阻变大。建议换光耦试试,若不行再换逆变模块试试,一般可解决。注意输出有接触器吗,若有可能有接触不良的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电机线与电机压紧了吗,电机线有问题吗,电机接线端子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有两种可能,一驱动电路光耦低效,二IGBT模块老化内阻变大。建议换光耦试试,若不行再换逆变模块试试,一般可解决。注意输出有接触器吗,若有可能有接触不良的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电机线与电机压紧了吗,电机线有问题吗,电机接线端子有问题吗?
模块已经对调试验,w相仍旧偏小。电机和线也换过,空板检测6路驱动,w相上下管驱电压比其他低一点,30hz运行,动态直流大约低0.5v

顺便说一下,本机接机时的故障情况:
1,u,w相模块炸坏
2,w相上下驱动坏,图中烧黑的就是w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有两种可能,一驱动电路光耦低效,二IGBT模块老化内阻变大。建议换光耦试试,若不行再换逆变模块试试,一般可解决。注意输出有接触器吗,若有可能有接触不良的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电机线与电机压紧了吗,电机线有问题吗,电机接线端子有问题吗?
光耦3120,我找了几个黑色的好像是劣质品,白色的那种就好一点

楼主:
这个波形正常吗?

网友C:
继续查驱动光耦和供电电源。

楼主(2016-07-26):
修好了,就是光耦的问题。光耦是新的,估计是次品。在旧板上拆其他型号的代换后三相电流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