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1):
用DVP EH3 PLC以RTU模式从六个数字变送器从站中采集传感器数据,
通过轮询分别导出到D100--D115,D120--D135,D140--D155,D160--D175,D180--D195,D200--D215寄存器中,
根据变送器说明书,有效数据储存在D1074  D1075之中,而D1076是作为小数位使用的。
以位移传感器为例,其有效数据及小数位分别为:D1074数值为119,D1075数值为77,D1076数值为82,传感器变送器的量程为2000,系数为1.964
菜鸟请教大侠,我如何将D1074  D1075两个寄存器中的数据合并到另一个寄存器中,以方便与目标位移值进行比较判断?

网友A:
未了解过,不清楚。
是说只取整数部分吗;或可查有无相关指令,而得到所需要的数值。

另,将两个寄存器中的数据合并到另一个寄存器中,不知其值是否为在一个寄存器的数值范围内。

网友B:
D1074,D1075是低8位有效位。应该是将D1074高低字节交换后与D1075字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