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1):
我想做伺服电机的原点回归,MRJEA伺服电机,FX3GA控制器。如图所示,X轴的行程是0-500mm,我能不能讲这段距离中的任意一个点设为原点呢?保证电机在断电之后仍然能够知道原点的位置。 除了DSZR和ZRN指令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由于机械结构的原因,DSZR指令不能用,ZRN指令也不太合适,毕竟每次运行都过了原点了。     最近实在是纠结,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如果需要断电后还知道原点的位置,那需要伺服是绝对位置的,但是三菱MR-JE-A的不支持绝对系统,可以选用J4-A的,加一个电池,做成绝对位置系统,以后每次上电读取下伺服的绝对位置就可以。

网友B:
呵呵;这个是伺服系统记忆的;
三菱的MR-J2S-A  J3-A  J4-A配电池后都可以实现;

网友C:
需要绝对式,绝对式就需要加电池了,这样相对价格要高一点咯

网友D:
做绝对值系统自然是很好的办法,但东西已经采购了用不到其它的地方就可惜了;给你想个简单的法子,首先原点感应器还是要按机构需求安装起来,用ZRN执行电气零点完成后接着做一个定位,这个定位位置就是你需要的任意零点,可以叫它工作零点,把他做成可设置的,当工作零点定位完成后置零当前值即可!这样再次上电后就能找到任意指定的零点。

网友D:
参考一下使用绝对值系统的原点画面。

网友D:
当然这是模拟状态,实际机械零点不可能为零。

网友E:
没有垂直轴和外力作用在运动方向上的话,用断电记忆型软元件记录断电前位置,应该也可以,但是风险比较大。

网友F:
很想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是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G(2016-06-03):
分享一点拙见,看楼主行程不长,做一个类似针式打印机一样的启动时自寻原点动作看能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