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1):
上电就报err18过电流,a7840光耦和tl082换新,tl082运放1脚有0.8v左右电压输出,7脚电压为0,就是tl082 1脚输出不为0,u相的a7840光耦拆除tl082 1脚电压为0 两个7840两段输入电压5v正常 输入也正常

网友A:
a7840光耦拆除tl082 1脚电压为0,报不报故障,不报,故障就定位了。

楼主:
光藕拆除不报故障,a7840 两端输入电压5 v正常的,

楼主(2016-06-22):
回复 网友A:
已修好,5v供电电容坏,导致电流跟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