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转换板有的修吗?

楼主(2016-05-01):
注塑机的温度转换板接到电脑主机的,水管脱了有配电箱都被喷湿了,然后温度不断的变化,用电吹风吹干了也不行,停机了第二天全部都变成0了,后来叫厂家发了块过来670元,这个在某宝上看价格大致在200到300元左右,这有的修吗?

网友A:
如果自己对电子技术好的话可以自己修。

网友B:
关键的那个转换电路没有拍出来,估计只有那两个稳压电路还能修。

网友C:
图片上的板看上去应好修,板上有电容,电阻排,微调电阻或是电感,三极管或是三端稳压管等,如用单反相机拍摄会看得更清楚,用万用表电阻挡大至测检一下吧,会修好的!

网友D:
坏的就自己动手吧!

网友E:
如果只是图上的东西,没看到有编程的器件,估计可以修。

网友F:
看情况 是应该可以自己修的

网友G:
可以了解其具体的功能和元器件情况、有不有精度方面的关系等,有条件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H:
把电容全换了,还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I:
U1是什么东西???

网友J:
2,3百块钱的东西,就没什么搞头了!

网友K:
做为爱好,动手搞搞是不错的。

网友L:
你可以用酒精擦一遍,晾干后再试,有可能好了,因为是着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像是块集成电路

网友M:
中间一块全黑的板子如不坏都好修

网友N:
这个修也不挣钱,谁修呀。

网友O:
几百块钱又是工司的不贵,坏的练练手修不了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