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1):
接手一台日立SE700的22千瓦变频器,故障为不输出,拿回工作间通电之后面板设置启动,运行指示灯亮,频率上升到60,测量UVW无电压输出,请问哪位师傅遇到过类似情况,麻烦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查驱动电路,不然就是模块坏了

网友B:
查变频器参数,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无输出查驱动啊,有没有保险

楼主:
确定模块没事,应该是驱动部分问题,不过是不晓得哪个元件坏了导致输出被限制了

网友D:
查没有母线电压多少?

网友E:
看看驱动前面的片子是不是输出正常,用示波器看。

网友F:
驱动电路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