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

楼主(2016-05-01):
一台pLC能否同时控制三台机器?每台机器150步左右程序,为图省钱,能否把三台机器之全部程序编入一台pLc中进行控制!

网友A:
可以 但要考虑互相之间 断电什么的是否全部影响

网友B:
可以的,把三台就看成一条线。

网友C:
当然可以了,三套设备看作为一条生产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前提的条件是你的PLC点数支持么,一个大不如三个小的

网友E:
要看是独立工作还是顺序工作.

网友F:
看你的具体情况了

网友G:
如2楼等所说,应当是可以的;按各自的控制要求编程,并注意不相互影响等。

网友H:
当然可以,要看看你的点数够不够用
还有原有的3台设备的程序都要重写,分散的三台PLC程序,写到一台I/O点有重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台pLC能否同时控制三台机器?每台机器150步左右程序,为图省钱,能否把三台机器之全部程序编入一台pLc中进行控制!
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K:
该不会是三台结构功能都一样的设备吧

网友L:
可以没问题!

网友M:
很有创意啊

网友N:
只要PLC点足够,那数量是3台还是4台,其实就是一个整体

网友O:
对于PLC来说就没有几台机子的区别。只在于输入输出点数量的问题。

网友P:
可以,加通信,可以和你想省成本带来的是得不尝失

网友Q:
只要点数够就成

网友R:
点数够了就可以的,怎么控制由自己操作

网友S:
呵呵;点数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几台设备以后要移动位置了怎么办?你不可能把线拉出几百米吧;

网友T:
完全可以,只是plc坏了,可是三台都要停了,值不值?

网友U:
现在PLC那么便宜,还在纠结那点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有创意啊
不知道大侠们这样用过没有!

网友M:
回复 楼主:
只能是小虾米一个,我刚会一点点plc而已,还有好多疑问呢?都是来群里偷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