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高铁里的配线

楼主(2016-05-01):
哈哈,央视,新闻联播里。

楼主:
怎么上传

网友A:
点击选择图片并上传就好了呀

网友B:
只有进来才知道上当了,哈哈

网友C:
还凑热闹,就容易上当。

网友D:
这是要闹哪样?

网友E:
又被骗进来了??

网友F:
高铁跑的快,把图片都带走了!

网友G:
俺替楼主补充点,高铁高压电源,俺小城小站的。

网友H:
明知上传没有成功,却仍有一些感概式回复(有建议的除外);虽然可能只是随兴,但仍不宜提倡这种做法。

楼主可修改2楼,上传有关信息;
方法,可参考“【新手指南】教你玩转工控论坛-----论坛各项操作全解答”等。

若不能及时补充内容,将可能锁帖或转移。

网友I:
高铁的铁轨是不是回路?感觉上面的那两根线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J:
怎么研究一下,要去修高铁吗。哈哈

网友K:
呵呵 标题忽悠人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高铁的铁轨是不是回路?感觉上面的那两根线是连在一起的。
高铁和动车,或者就是普通电力机车都是顶部滑触线和铁轨组成2线供电回路,所以对铁轨接地和轨道接头要求严格

网友M:
没找到碳刷在哪

网友B:
回复 网友I:
上面是一根线,铁轨是一根线,两条线构成一个回路。上面靠受电弓(跟碳刷一样的道理)传输电能的,每隔一段就一个换相区,车头里面好像是经过变压器,然后是调速系统和电机,电机提供动力。调速系统最早的好像是电源驱动直流发电机,然后通过直流调速系统再控制直流电机,现在变频器的产生好像已经民改为交流电机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一根线,铁轨是一根线,两条线构成一个回路。上面靠受电弓(跟碳刷一样的道理)传输电能的,每隔一段就一个换相区,车头里面好像是经过变压器,然后是调速系统和电机,电机提供动力。调速系统最早的好像是电源驱动直流发电机,然后通过直流调速系统再控制直流电机,现在变频器的产生好像已经民改为交流电机了。
铁轨地线,安全性不知怎么样?前几天我们这有个中学生爬火车丧命了。据说烧成碳了。悲剧

网友O:
要求很严格

网友P:
铁轨肯定没电~要有电的早打死几个了,

网友Q:
新闻联播里的也发,我也是醉了,以为你在南车。

网友R:
终于看到了一张还是新闻上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P:
铁轨肯定没电~要有电的早打死几个了,
铁轨既然是供电线路的一部分肯定有电,能否电死人取决于人身与铁轨是否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