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2):
新手求问台达伺服问题!如图脉冲加方向做位置控制,现在是2个都有效时电机能转,我想反向时,37断开后伺服没接收到脉冲了,请问是什么问题。第一次用,烦请知道的前辈解答下。谢谢!

楼主:
前辈们,在线等着。烦请高台贵手,解答下!不胜感激!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参数设定脉冲+方向还是正脉冲+负脉冲;

网友B:
可能是伺服驱动器里面设置成正反转脉冲了。

网友C:
使用手册要记得看,手册就是老师哦!

楼主:
多谢回复。现在才点开网站啊。。参数设定脉冲+方向。这个问题是焊接线出错了。。。但是很奇怪能转起来。。就是换不了方向。。。重新焊接后就好了。谢谢!现在试用中,还发现一个问题,连续运行几次会过冲大概1mm左右,请问这个能在驱动器里校正过来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焊接错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册是电子档的。没纸质的。只看了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