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2):
HMI如图,有三个com,com1是一个232,com2和com3是两个485。
现在com2和com3口插着连接线通过编程口连接了三菱的FX的PLC,那如何再通过485连接变频器呢?
变频器是Holip的,用RS-的RS+连接。
是不是要自己做线了?   还有,HMI的编程软件里面要如何设置?
烦请指教,多谢!
下面这个图可能更清晰些。
这个是hmi的设置图,这里要如何设置

网友A:
一个口连接plc
另外485的连接变频器

网友B:
去威纶通官网下载一份PLC连接手册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打算先单独连变频器,先不连plc,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连的?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用HMI做主站,变频器和plc做从站这样来控制。目前是HMI连接plc的编程口(8针口)

您说的从plc引线出来到变频器,那是用485BD模块那里引出来了吧

网友C:
比较可靠的是PLC增加一个RS232BD板与HMI的COM1连接,HMI的COM3与INV做Modbus-RTU通讯。FX3u系列支持MODBUS从站,这个看起来你并不熟。

网友D:
我看到我们公司的工程师是从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里再引出两根线连变频器的,1接485A,2接485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可靠的是PLC增加一个RS232BD板与HMI的COM1连接,HMI的COM3与INV做Modbus-RTU通讯。FX3u系列支持MODBUS从站,这个看起来你并不熟。
是的,一切都在摸索中。。。。。
今天不熟,明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可靠的是PLC增加一个RS232BD板与HMI的COM1连接,HMI的COM3与INV做Modbus-RTU通讯。FX3u系列支持MODBUS从站,这个看起来你并不熟。
已经摸索出来了。
原来一个物理com口里有两个485,针脚不同,现在已经同变频器连接上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