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2):
如题,还有就是会对电机产生不良影响吗?

网友A:
把变频器设置为转矩模式,一般转速这么低的话建议使用减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变频器设置为转矩模式,一般转速这么低的话建议使用减速机吧!
转矩会不会变得很大?

网友B:
为什么会变大?你认为是转速降低后功率不变然后转矩变大?
普通变频器都是降低频率时把电压降低了,到0.5HZ时电机有可能就根本转不起来。不过现在的矢量变频器好像是可以低频大转矩运行,但我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C:
我只会说:你的电机铁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会说:你的电机铁定烧毁
真的会吗?

网友D:
0.5HZ烧不了

网友E:
为什么要在0.5HZ?

网友F:
楼主说的是启动频率吧,启动频率就是从设置值开始上升,可以调大增加转矩但不要太大,会报警的,一般变频器这个参数会限制的

网友G:
通过变频器给电机供电,在0.5Hz时,电机的功率很小,如果是重载,不能启动。额定频率以下,变频器的输出是恒转矩模式,既不论频率(转速)多少转矩不变,可以设置转速提升,不过最大也就是2倍,同时电流会很大,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H:
肯定不会~!

网友C:
个人认为调到0.5Hz是长期运行(估计是想做大幅度调速运行),在0.5Hz运行很难不烧电机

网友I:
如果长期在0.5HZ,请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J:
这么低,估计有多少烧多少。

网友K:
如果是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有转速编码器反馈信号的矢量控制),0.5Hz下,也许能保证转矩可控。而V/F控制,这个状态,电流就不可控了。容易过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调到0.5Hz是长期运行(估计是想做大幅度调速运行),在0.5Hz运行很难不烧电机
如果使用变频电机和矢量变频器是否可以低频运行呢?矢量变频器没用过,不清楚性能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调到0.5Hz是长期运行(估计是想做大幅度调速运行),在0.5Hz运行很难不烧电机
如果使用变频电机和矢量变频器是否可以低频运行呢?矢量变频器没用过,不清楚性能如何
变频电机一般都是往高频工作发展,不会往低频延伸!!
因为频率越高电机磁通值额定时匝数越少导线越短,转速可以增加磁极对数降下来,这样工作于200Hz的22KW电机跟普通工作于50Hz的5.5KW电机外形、矽钢片、铜线等相当,也就是大大节约成本

网友L:
0.5HZ电机还能提供多大的转矩?空载电机能转就不错了!矢量变频低于一定频率也不行的!

网友M:
这么低的频率最好还是考虑减速装置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又涨姿势了

网友N:
0.5hz我试验过不带重负载可以旋转的,但是转矩会降低

网友O:
你是什么设备上用呀,变频器在0.5hz的频率呀,有的品牌的变频器根本转不动,要是要求速度特别低的话,可以考虑下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