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2):
我在用FX3G漏型输出PLC控制XQ5H10型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时,发现PLC有输出脉冲但步进电机不转动。现附上原机接线和我用PLC控制时的接线,原机使用简易型数控系统控制。由于我只控制一台电机,并且驱动器只有正反转脉冲端子,所以就用Y0和Y1输出脉冲来当正反转脉冲,可是编好程序接好线试机时,虽然输出端子有输出可电机不转,然后我就只编手动正转和反转加上FREE控制,电机任然不转,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这步进驱动器是集电极还是差动的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指导,这上面三个信号的正极都是连在一起的,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差动输入都是单独连接的,所以我感觉不像是差动输入,因没有说明书,我也不太好确定。

网友B:
这样吧:你直接给Y2驱动,看步进电机轴可否用手自由运转,如果发现锁定你就可以给Y0脉冲Y1方向信号,如果不转的话你就将Y0与Y1调换试一下,反正3个接点测试很简单

网友C:
单接线图是没有问题;驱动器确认是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台设备还在使用,驱动肯定没有问题,试机时驱动电源用原机的电源,三个控制端口我用另加的开关电源来供电的。

网友D:
基本就是公用点接正还是负的问题。

网友E:
5V信号,分别在CW和CCW上串个2K的电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V信号,分别在CW和CCW上串个2K的电阻试试!
用5V的电源,就不需要再串电阻了;
如果用PLC上的DC24V信号,驱动器需要5V信号的话,才需要2k欧的电阻;

驱动器问下厂家信号是5V还是24V的;

楼主:
我测量过,驱动器信号是五伏的。

楼主:
刚才我又仔细测量了一下,在正转时两个端口都有约5伏电压,反转时CW端有电压,CCW端没有电压。这能不能判断是脉冲加方向控制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试下把FREE信号去掉,我想你的驱动器FREE逻辑是不是负逻辑,如果是
则把FREE去掉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电机转动时,FREE两端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G:
接PLC Y0 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F:
回复 楼主:
FREE试一下正逻辑,加个电压试下

楼主:
今天有时间,把PLC又接到驱动器上,经过试验,这件事终于搞清楚了,原来竟然是脉冲+方向控制的。

网友H(2016-06-03):
脉冲+方向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关键是驱动器外部标注的是正反转控制。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说明书上有标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一台旧设备上的。

楼主:
是一台旧设备上面的,外壳上面有对应各个端子的功能说明,你可以看一下我前面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