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2):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三菱M64系统的数控铣床,调整Z轴反向间隙,打标检测出来有0.18mm,补偿参数2011 2012,断电重启,手轮移动还是有0.18mm的反向间隙,但是MDI编程G0 G01打表测量重复定位基本不变,说明补偿参数有效,但为什么手轮移动还是有间隙呢?故意修改2011 2012 无论值变大变小,手轮移动反向间隙均不变化??
以前该床也调整过间隙,一改参数就好用,手轮也有效。
请教大家是何原因呢??

网友A:
反向间隙参数只是针对G0和G1的,手轮、增量和手动没补偿。

楼主:
不会吧!!
三菱和fanuc系统的不一样?
三菱系统的我其他设备也改过,一补都好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不过一般打间隙都要mdi下走程序测试,楼主的问题,我也不明白

楼主:
原因找到了,还是机械导轨的间隙没有调好导致,导轨与斜铁间隙过紧,但是手轮移动时并不爬行,斜铁过紧时易导致爬行。

网友C:
机电是一体的,不能单独考虑

网友D(2017-03-06):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但是我这个奇怪用别机床靠过来的参数就能补得了

楼主(2017-04-09):
回复 网友D:
原因找到了,还是机械导轨的间隙没有调好导致,导轨与斜铁间隙过紧,但是手轮移动时并不爬行,斜铁过紧时易导致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