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各位师傅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我们这边220v和110v电源的切换就是通过380v三相变压器转为110v三相变压器,当要110v时火线为110v零线为0;当要220v电源时火线和零线各为110v。我一直很纳闷的是三相电压每相220v,两相电压各为380v左右,根据公式220*根号3所得;可是两相电压各为110v,为何量测的值为220v左右;按理应该是110*根号3等于190v左右 。求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啊”字太多、叹号过多,与技术论坛氛围不协调;另,问题的描述,可辅以图示。

回复的朋友,亦可用电路图、相量图明晰,谢谢!

网友B:
’我们这边220v和110v电源的切换就是通过380v三相变压器转为110v三相变压器,当要110v时火线为110v零线为0;当要220v电源时火线和零线各为110v’,没有表述清楚,线电压和相电压的问题。

网友C:
电压测量准确吗?
这样的供电方式在变压器的次级应该是星接,线电压220V,相电压是127V。

网友D:
呵呵;110V的电压测量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我们这边220v和110v电源的切换就是通过380v三相变压器转为110v三相变压器,当要110v时火线为110v零线为0;当要220v电源时火线和零线各为110v。我一直很纳闷的是三相电压每相220v,两相电压各为380v左右,根据公式220*根号3所得;可是两相电压各为110v,为何量测的值为220v左右;按理应该是110*根号3等于190v左右 。求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说的好混乱,看了半天没看明白。“380v三相变压器转为110v三相变压器”这都是什么意思?电压是如何测量的,测量的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还是对地电压全没说,让大家猜是很难猜准确的

网友F:
建议楼主仔细看一下接线方式

网友G:
3楼说的有理 。

网友F:
国外变压器很多都是通过串并联做到同功率但是不同电压输出,如果是2组完全相同电压线圈,并联就是110串联就是220,楼主明白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我们这边220v和110v电源的切换就是通过380v三相变压器转为110v三相变压器,当要110v时火线为110v零线为0;当要220v电源时火线和零线各为110v。我一直很纳闷的是三相电压每相220v,两相电压各为380v左右,根据公式220*根号3所得;可是两相电压各为110v,为何量测的值为220v左右;按理应该是110*根号3等于190v左右 。求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只有上图才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万用表量的,地火零;用220v电源时,火线零线对地都是是110v左右,火线零线之间的电压是220v左右

网友I:
你说的变压器二次侧应该是二火一零,二火220V,任何一火对零都是110V,二火电压220V是因为两火相位差是18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师傅,看了一下电柜,供电电源全是三相电110v,原来我的0v的零线就是这样来的,但还是不明白,师傅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网友A:
按顶楼、8楼、10楼的描述,可能是如下的情况(但仍没理解10楼“地火零”所指):
注意安全、有条件时,可以查看一下其联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