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i0.0正转
i0.1停止
i0.2反转

网友A:
I可以是瞬时的.
再说,你这是比较简单的,还有更多条件的呢.

网友B:
你改了性质就不同了

网友C:
不能改,改了互锁起不了作用了,你后面用的是置位复位。

网友D:
你可以加上按钮的互锁。

网友E:
你改了再模拟试一下就明白

网友F:
可以加但不要改

网友G:
这样按正与反按钮是不能直接切换,中间必须按停止,建议加上按钮互锁与外部接触器机械互锁,有一次我这一台欧姆龙PLC是星三角启动,厂家没外部接触器互锁,PLC输出继电器触点闭合不放了,一开机器爆炸了哦!

网友H:
不能改
楼主头像能改

网友I:
不可以改的,Q0.1和Q0.0是起联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