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MD204L-V4的显示屏 怎样将里面的程序拷贝到电脑?

楼主(2016-05-03):
之前旧的坏了打算买几个新的换上但是里面的程序没有,旧的是机器自带的,现在厂家都找不到了,所以程序没法弄,有会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文本好像不能上传,只能下载。没办法自己重新写个程序

网友B:
重写个程序下进去吧!别的就不用多想了!除非…………

网友C:
无法上传,只有重新再自己从PLC里面去查找,然后再写一个界面。文本做的一般都不是很复杂,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D:
呵呵;别想了,不可能的事;
只能重新编,或找到当初编程的人程序发给你;
从MD204里读出是不可能的;

网友E:
自己编吧,能看懂plc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F:
文本上传不了
只能读程序自己研究,这个不难

网友G:
根据plc程序,现有的文本画面重新做出来程序。

网友H:
如果知道流程plc的程序你有的话自己编,plc程序没有的话就得碰运气,看看文本的存贮程序的芯片有没有坏了,没坏的话换到新的屏上。

网友I:
文本的貌似没法上传
楼主费神自己写吧!

网友J:
没法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