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有懂这个的吗,用什么样的直流电源

网友A:
配一台直流调速器,欧陆590C比较便宜。

网友B:
有专门的直流电机调速器

楼主:
我们这是修电机的,就是打算通电是一下,看看运转怎么样,不用那么复杂的,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C:
励磁直接用220V桥式整流供电,至于电枢转子用老式电感式焊机次级整流供电即可,运行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D:
110KW,有点大了哟,我公司有一个64KW的在外面从新绕了是拿回我们公司才试机的。

网友E:
这么大的直流电机还没见过。

网友F:
建议你别在自已铺里试了,110KW直流电机你要试,你算下得用多大的整流设备,就算是空载,你算下直流电机启动电流,显然你不可以直接启动!估计你修这台电机也不够买一套这么大的直流电机的试车材料的!

网友G:
整流设备就麻烦死了

网友H:
110KW直流电机,你要陪多大直流电源表情.你要整流变压器吧!6RA70。工厂测试的话我觉得用测量法就可以通过。如果是你们自己修的话

网友I:
这电机的功率有点大

网友J:
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K:
回复 楼主:
修的是电枢吗?

网友L:
弄个直流焊机就可以转起来了,电枢和励磁并起来就OK了。我400KW,75KW,250KW也是用一台直流焊机就可以转起来,只不过不能达到额定转速,用来磨碳刷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弄个直流焊机就可以转起来了,电枢和励磁并起来就OK了。我400KW,75KW,250KW也是用一台直流焊机就可以转起来,只不过不能达到额定转速,用来磨碳刷还不错
请教你那直流焊机多大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M:
试车这台马达,还要自己去为此购买一台线圈式的老式电焊机吗?电焊机的功率至少要8千瓦以上吧。

网友N:
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直流电机。

网友L:
回复 楼主:
就是一般的200A焊机就行,有条件励磁可以弄个可控硅调压的改下效果更好,电枢直接接直流焊机输出。

网友O: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