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线路上的斜杠表示什么

楼主(2016-05-03):
如图,电气原理图线路上的斜杠表示什么,还标注了截面积。是为了表示导线的截面积吗,我记得eplan中有个连接定义点也是用斜杠,只是上面好像没有截面积

网友A:
是表示导线的截面积。

网友B:
就是这三条电缆是0.75平方毫米的黑色。

网友C:
“标注导线截面积的一种方法。”我一直是这样认识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三条电缆是0.75平方毫米的黑色。
就是这个意思的

网友E:
一直都是这样标注的,三根黑色0.75mm2

网友F:
类似于指引线吧,指向该导线。

网友G:
选择全部显示就可以定义电缆横截面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三条电缆是0.75平方毫米的黑色。
就是表示导线型号的

网友I:
表示3根都是0.75平方的黑线。

网友J:
图上的就是说这3条线的截面积都是0.75的

网友K:
为了标注这3根线,型号规格颜色

网友L:
标注导线属性

网友M:
看跟帖和楼主一起学习了。

网友N:
线径标示。。。

网友O(2017-03-29):
引用 楼主:

如图,电气原理图线路上的斜杠表示什么,还标注了截面积。是为了表示导线的截面积吗,我记得eplan中有个连接定义点也是用斜杠,只是上面好像没有截面积
三根导线的截面积一样,都是标注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C:
可以看看 国标的电气符号图形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标注导线截面积的一种方法。”我一直是这样认识的,不知道对不对。
你的理解是对的,导线截面积0.75mm,不知道功率是多少的

网友R:
应该是标注指引线

网友S(2021-11-16):
这种标注看来是设计者的一种发挥,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之上,加入了斜线和文字说明,也是一种自定义的标注方法,比较实用。看来标准需要改一改了。 类似的自定义画法很多,这也是一种:(见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