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检测到一个输入点的上升沿,开始发送指定的脉冲数,使步进电机运转,脉冲发送完成结束电机运转。哪位大神给个简单的程序让小弟我学习学习

网友A:
。。。。。不过,给你的这个程序会有问题:由于用了上升沿,还来不及发脉冲就停止了。

       你可以按住I0.0 伺服转动到1000个脉冲发完就停止,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B:
西门子200系列发脉冲经常性出问题,不建议用200系列

网友C:
用个MAP库试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怎么在程序里读出已经送出的脉冲数?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还要读出啊?那就要调用高速计数器了。

网友D:
没使用过,刚好手头有一个200的PLC,看到了帖子,试试
因为手头没有私服,也没有步进电机,不能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已经使用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个使用位置控制向导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 给你的梯形图可以用作位置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多个位置控制吗?可以详细的讲解一下吗? 感谢!

网友E:
西门子PTO输出,适用于晶体管的,发个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学习中。。。

网友F(2019-11-19):
回复 网友A:
大神问一下 传送 16#85 到smb67当中时,16#85 代表的含义,我对字,字节什么的搞不清楚,只有高中文化,自学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神问一下 传送 16#85 到smb67当中时,16#85 代表的含义,我对字,字节什么的搞不清楚,只有高中文化,自学中
16#就是代表这个数是16进制数,85就是16进制数的85 字节问题自己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