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经过上次网友的点拨,这次立马改进,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
图画得不错,不知道效果如何,期待实物

网友B:
版主也这么虚心请教,看来高人比较低调
这布局看起来舒服

网友C:
从善如流

网友D:
不断改进,越来越完善。

网友E:
个人觉得不考虑扩展的话,元器件居中好过偏左

网友F:
个人感觉接线端子排还是水平放置比较好。

网友G:
看图面很规整
实物布线上线槽后基本上和这个一样了

网友H:
个人感觉还是垃圾:端子排起码没有配置好,正常人都是水平放置且分为:进线端子排、电机等动力端子排、控制信号线端子排、模拟量端子排等,还有零线、地线端子排,
而且PLC不要跟主断路器并列;
电机断路器可以的话最好与接触器上下对应......

网友I:
首先为楼主的态度点赞!

网友J:
底座一般是200高

网友K:
总是不太习惯垂直的端子排。

网友L:
eplan画的安装板吗?

网友M:
朋友需要使用隔离器吗找我便宜好用

网友N:
看着布局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你一路水贴,积分排名第一,想必一定是“高手”,可否展示下你的技术水平。

网友O:
配电箱里最下面的也是空开吗?

网友P:
顶一个先,作为一枚电工,喜欢竖着的端子排,线头从左右两个方向往端子送,非常顺手,不喜欢水平的从下往上插线头,尤其是接位置比较矮的水平端子排,人都快要爬下了。记住,电柜的布局只要把动力和信号分开,就OK,如果有发热量较大的电气元件,放在上面就好,因为热量往上走嘛。

网友Q:
楼主很虚心,整体看起来不错。

网友R:
感觉挻好的!比我画的强!

网友S:
重的电器.强电.往下放
轻的,弱电,控制回路往上
简单也好  复杂也罢,大体如此.
所以还是可以改进
这是我现场经手见到的情况
这两年大概300台左右

网友T:
看起来布局很舒服

网友U:
版主的虚心让人佩服

网友V:
引用 网友S:
重的电器.强电.往下放
轻的,弱电,控制回路往上
简单也好  复杂也罢,大体如此.
所以还是可以改进
这是我现场经手见到的情况
这两年大概300台左右
说的对。大部分都是这样排列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P:
顶一个先,作为一枚电工,喜欢竖着的端子排,线头从左右两个方向往端子送,非常顺手,不喜欢水平的从下往上插线头,尤其是接位置比较矮的水平端子排,人都快要爬下了。记住,电柜的布局只要把动力和信号分开,就OK,如果有发热量较大的电气元件,放在上面就好,因为热量往上走嘛。
从维修角度说,接线端子太低,维修确实很不方便

网友W:
感觉比我自己做的强很多啊,,,我也要改进我也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