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程序中轮流扫描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6-05-03):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面的M0和M1轮流接通的扫描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好像不能实现吧

网友A:
好像不行

楼主:
有没有谁能分享个通信程序中的扫描接通的程序。,我用t200计时,用比较触点对比计时时间来分别接通M0和1,因为每个接通的时间很短,我用仿真的时序看不出来,希望有实用过的程序能对照下。

网友B:
只是观察M0、M1的话,可不可以把时间拉长,或者诸如利用计数器等观察;不同时接通或接通先后的观察,看能不能利用其逻辑关系。
通信则没有用过,不了解。

网友C:
三菱通讯轮询没西门子好写,个人认为

网友D:
两个轮流接通你用LD T0 OUT T0 K2这种方式写就行了

网友D:
数量多的话,你可以用移位+定时器的方式就OK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的波特率,不过100ms太够用了先发送频率在发送正传启动。不过不要每次都发送启动信号吧。启动信号只要发送一次或两次就行了。(也可以多发几次,不过不需要一直发送!)频率在你更改的时候再发送!

楼主:
回复 网友E:
100ms是我在书上看到的写的一个时间,这个确实是要根据波特率来写,关于轮流接通的扫描方法,请问您指点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提供的思路,也是个办法。

网友F:
用T计时用C计数当C = 0时处理命令0 当C=1时处理命令1……最后将C复位就行

网友G:
你如果想要实现轮流扫描,用位移指令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