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联系E10没有自带串口淘宝买个U口转232 链接台达PLC没有问题 现在需要改成西门子s7-200 编程线是232-PPI 请问编程线链接虚拟232可以实现通信吗!!!!

网友A:
既然台达的能用,西门子的也应该能用。再说了可以买一个串口的卡,插在笔记本电脑里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现在就是USB转232  可是西门子200编程电缆232转485通信 一个口能否转两次?

网友B:
很早以前我就是用USB转232再转485能连上200PLC

网友C:
买根USB-PPI更方便;

网友D:
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E:
USB-PPI或者USB转串口加PPI电缆

网友F:
反正用USB转485我是没有通讯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4楼说的做。

网友G:
一直就是这么用的,没问题

网友H:
再买一个232转 485,USB转485通用的也不贵,备用。

网友I:
可以,U转COM的经常用,记得装好驱动哦,还有通讯设置里也需要设成COM口

网友J:
可以用,我就有一条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终于连上了实践证明U口转233接PPI稳定通信S7200

网友K:
我的是HP的转接口,设置还是选232口通讯

网友L:
这个可以用啊!

网友M:
usb口转得经常连不上,还是usb口的ppi好用

楼主:
下午调试没有出现掉线连不上的的情况 倒是我的鼠标偶尔出现不灵敏的现象

网友N:
一直这么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