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已知电机功率大小,如何去选用电线,接触器等电气元件

网友A:
根据电机电流、电机工作制式、元件状况等去选择。

网友B:
直接看施耐德选型手册即可,

网友C:
电工基础,上面有吧,没有在电拖上找找!

网友D:
好多书籍,软件都可以查到,几句话是说不清的。

网友E:
这些大部分都是凭经验去选择的,用的多了,自然就会选择了

网友F:
主要就是电流,电压。保证设备长期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