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sysmac studio V1.14版本,windows7 64位的系统无法启动模拟器,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A:
Sysmac Studio 更新内容詳細Ver.1.15
http://www.fa.omron.co.jp/product/tool/454/sysmac-studio/e1_doc.html

Support of New Type
Supported the following CPU Units.
NJ701 CPU Units Ver. 1.11
NJ501 CPU Units Ver. 1.11
NJ301 CPU Units Ver. 1.11
NJ101 CPU Units Ver. 1.11

Supported the following Units.
Modular Temperature Controller: EJ1N-HFUC-ECT
ZW-7000-series Confocal Fiber Displacement Sensor: ZW-7000[]
FH-series Vision Sensor: FH-1[][][], FH-3[][][] Ver. 5.60
Supported the FH Series Ver. 5.60.
 Supported the FH-SM05R/FH-SC05R 5M Cameras.
Supported the Adept Robot Controllers as a configurable device in the EtherNet/IP Connection Settings.
New functions
Provided a function to specify where the right bus bar should be displayed in the Ladder Editor.
Supported auto startup of Japanese IME when editing variable comments in the variable tables and Ladder Editor.
Provided a function to directly specify variables in the Cross Reference tab page.
Provided a function to automatically close the tab page that has not become active for the longest time when the maximum number of tab pages is exceeded by opening a new tab page.

<Related to Displacement Sensors>
Provided a function to edit the configuration of ZW-7000 Series.

百度云盘下载 http://pan.baidu.com/s/1i5DBh1V
360网盘下载 https://yunpan.cn/cPq7YSaevfBBj  访问密码 c1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