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两个plc能连在一起用吗?

网友A:
你这样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为了增加IO点数还是、、、、只要通讯协议是一样的都可以。

网友B:
何止两个PLC能连在一起去哦

网友C:
可以的。两个之间还可以用通讯方式进行位和字的通讯。

网友D:
先清楚连的具体含义;

网友E:
两个通讯还是IO点的方法?

网友F:
我以前用6个三菱FX组网、还有4个224XP+1个226组网

网友G:
支持通讯的plc应该都可以,就看怎么通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