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6440报警a0922

楼主(2016-05-04):
上电,启动,带电机,电机不转,报a0922,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A:
呵呵;换台小电机再接上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小电机,功率3w的,不行,还是报警

网友A:
换台电机试,还不行就是你主机问题了;

楼主:
换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正常可以使用,就是这台用不了,报A0922,显示变频器没有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正常可以使用,就是这台用不了,报A0922,显示变频器没有负载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0246
参考一下我的帖子吧,希望对你有用,答案在19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谢谢分享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快速调试也能解决

网友D: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能共享一下吗?很好奇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6楼的方法解决的

网友D:
哦,知道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要谢谢九楼

网友D:
嗯?为什么?

嘿嘿,原来是P1910 = 1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