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接近开关选择

楼主(2016-05-04):
小弟最近正在做一条铸造线,需要使用大量接近开关(电感式),以前用的都是欧姆龙的,现在想使用国产的,上海信吕的用过了,几天就坏了好多,大家给推荐一下效果比较好的,谢谢

网友A:
耐高温的?

网友B:
我们这里有一条辊道线,使用的没听说名字的牌子的接近开关,整天的事不断,严重影响运行
后来被我换成了OMRON。楼主要该可要考虑好

网友C:
用奥托尼克斯吧,浙江生产的,我们公司一直在用,比欧姆龙的便宜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夏季和冬季的温度,检测油缸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用的欧姆龙E2B系列,很稳定,想换国产的或者便宜点的,你奥拓尼克斯的多少钱一只,检测距离5-8MM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奥托尼克斯的也就那样。

网友E:
价格便宜的又好用的得根据你实际应用环境来看

网友F:
张工,是你吧。。

网友G:
接近开关从技术讲很成熟的,从价格讲,进口品牌的很贵吗?其实关键是针对一个品牌,要熟悉它的特点,设计好外围电路,可靠性不会是问题的。除非买到了三无产品。

网友H:
一直用欧姆龙的,暂时不考虑换,怕事多

网友I:
其实普通的接近开关已经很简单没什么制造难度 OMRON 也是国内生产的 关键是要找到合适可靠元器件供应商 调整设备参数 这是一个缓慢递进的过程 难就难在这里 楼主这就算是帮信吕付费公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