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学了一招

楼主(2016-05-04):
前天10P的空调故障,现象空调开制冷,但是一组蒸发器却是发热的,我怀疑是外机四通阀问题,但是不能修理,就委外修理。修机的时候我是看着的。他是这样处理的先把四通阀的线圈电源线拆下来,然后手动接通电源,让我敲击四通阀的2端,等听到泄压的声音就好了。这样四通阀都没有更换,我看了看,换个四通阀也很麻烦啊。又学了一招表情,与各位分享

网友A:
这样每次开机都要敲一下才行了,有钱还是换了,省的给自己找麻烦还不讨好。

网友B:
长知识了!!!

网友C:
这个:反正也就是冬夏才切换,

网友D:
楼主你先发贴你就不用请外援了,那是用久了有时会卡住

网友E:
这种方法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成功的哦。

网友F:
学到经验就好,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网友G:
恭喜楼主又得新经验

网友H:
先把四通阀的线圈电源线拆下来,然后手动接通电源,是什么意思。

网友I:
根据现场情况采用适当方法。

网友J:
是学到经验了,但这种方法是不长久的,自己使用还可以,在用户那就行不通了哦!

网友K:
我想知道委外的费用,后面是报了多少钱?不会用换新阀的费用来申报吧,这样,老板的钱也太好赚了呀。

网友L:
随处可学,经验是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网友M:
确实  重新换还要抽真空   加雪种

网友N:
楼主整个电磁铁在四通那里,还转换就,电磁铁伺候……

网友O:
这个方法不能根治的
有可能那一天楼主又要去敲了!

网友P:
很好的经验

网友Q:
这个又要增加楼主的工作量了!

网友R:
这样敲击好了,是不是下回还要这样,不能总去敲击吧。

网友S: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也先敲敲看

网友T:
谢谢分享 可以应急啊

网友U: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这就是知识。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先把四通阀的线圈电源线拆下来,然后手动接通电源,是什么意思。
楼主的意思是外接电源,敲打卡死的阀芯松动。阀芯就吸合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