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学习plc时间不长,不是很会使用step7,求大神们帮忙指点卷板定尺剪切怎么编程啊

网友A:
用300搞这个,有点浪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tep7指的是300的软件吗?

网友C:
定长切断的学习视频好像网上都有,但是都是例子,用的是三菱的,如果是实用在机器上的话,要考虑的应该更多些,比如人机,保护等。

网友D:
用西门子的200,三菱,欧姆龙都可以,精度不要求非常高传感器可以考虑磁栅尺,配个文本做数据写入,总体成本就不用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