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有一台汇川变频器,报接触器吸合故障,故障代码17。
我去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开起来了,没再报故障,师傅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辅助触点损坏了。你把辅助触点的两根线找到,然后短接了上电试试,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查控制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没处理过变频器内部。

网友B:
检测接触器吸合的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