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今天修一台英威腾CHF100A  上电打嗝  测量负载都没有短路  二极管全部测量过都没问题 ,3844 换了一样,为什么英威腾UC3844 的2脚和5脚是短接的 ,量起来是短路的 实际看电路也是短接的 ,看了很多图纸都没有这样的,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汇川也是的,看汇川的没稳压反馈电源也是打嗝,没有输出电压高烧东西。

网友B:
要是14脚(SO-14)封装的2脚内部是空的。

网友C:
不用内部的误差放大器,有外部的PC817已经有足够的放大了。

网友D:
说明2脚功能取消了

网友E:
2脚接地,内部运放增益去到最大,运放输出1脚电压去到最高值,占空比最大。但,1脚输出电流很少,如果1脚有适当电阻回路到地,就能改变1脚输出电压,也就改变占空比,做成负反馈闭环,就能代替内部运放,同样也是很可靠的电路,并且用这种方式的采用度也很高。